[AVR单片机]
ATMEGA169P进入POWER DOWN后,如何使用PCINT0唤醒,

楼主(2008-11-17):
我根据DATASHEET的寄存器说明设置,却怎么都无法唤醒,第一次使用AVR的MCU做东西,哪位给出出主意,或者提供下这部分的简单代码,谢谢。

网友A:
给你个代码

    L_Power_Down:
                Main_Destory();

                PCMSK1 |= (1<<PCINT12);             //PCINT12
                EIMSK = ( 1<<PCIE1 );               //打开PCINT1
                EIFR  = ( 1<<PCIF1 );

                SMCR = (1<<SE) | (0<<SM2)|(1<<SM1)|(0<<SM0);//掉电模式
                sei();
                __asm__ __volatile__("SLEEP");
                EIMSK = PCMSK1 = 0;
                cli();
                DAC_Delay( 45 );
                if( PINB & ( 1<<4 ) ){
                    goto L_Power_Down;
                }
                Main_Init();
                sei();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B:
还是不行啊,谁再帮帮忙

程序如下:
void PowerDown(void)
{
    PCMSK0=0xF8;
    EIFR|=(1<<PCIF0);
    EIMSK|=(1<<PCIE0);
    SMCR = (1<<SE) | (0<<SM2)|(1<<SM1)|(0<<SM0);//掉电模式

//    SMCR = 0x05;
    SEI();
    asm("SLEEP");
    SMCR = 0;
    EIMSK = 0;
    PCMSK0=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cInt0Handler:3
void PcInt0Handler(void)
{
    SMCR = 0;
    bPcIntEvent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