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稳定性

楼主(2008-11-24):
我在用Studio,配合Winavr 开发ATMEGA48芯片的时候,保护功能都不开,即看门狗,BOD都不开,用双龙SLISP下载,程序容易死机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过。不会是芯片EMC太差吧。仅仅在主程序中保留跑马灯程序,其他的程序都没有调用。优化选-S

网友A:
不会差到这个分上的,先找自己的问题。

网友B:
BOD不开就这样。。。

必须打开,否则就需要外部有BOD。。。

网友B:
这个不是AVR一家这样。。。

基本上现在的MCU,如果不开BOD,结果都这样。。。

楼主:
AVR稳定性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不会差到这个分上的,先找自己的问题。
能不能提示一下测试方法
上述问题是在只有最简单的跑马灯程序下测试的。所有配置都有默认。
引用 网友B: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BOD不开就这样。。。

必须打开,否则就需要外部有BOD。。。
 多谢  yewuyi

我记得以前用PIC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虽然

虽然PIC也有BOD功能,还是我测试PIC工作时间不够长

网友B:
呵呵,用PIC的时候如果不开BOD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拉。。。

AVR和PIC在这点上没有差别啊。。。

至于有一些PIC芯片,内部的BOD做死了,不给你开或不开BOD的选择,呵呵,那样的可能你感觉没开BOD,但工作没出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错觉拉。。。

楼主:
谢解答

yewuyi
谢啦,看来还是要仔细琢磨它的功能啦

网友C:
我用了不少 M48

感觉稳定性还可以, 好好查查自己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