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单片机端口读入数据是否应该把端口设为输入状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30):
mega16单片机端口读入数据应该把端口设为输入状态

当然了,不设为输入状态怎么能读数据呢

楼主:
不过mega16的文档上有说

不过mega16的文档上有说: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of data direction bit DDXn,the port pin can be read through the PINxn Register Bit.

网友B:
回复,

M16读端口数据应该是通过读PINX的数据吧,DDRX方向寄存器要设置为输入啊?

网友C:
不需要.

不需要,不管端口怎么设都能读取到引脚上的电平状态.需不需要设为输入状需要根据你应用来设,如果是跟其他芯片通信那当然得设为输入了,不然端口就会短路了,读不到正确的数据,还可能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