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奇怪,我的M16PA口坏了,

楼主(2008-12-03):
我的一个M16芯片,我在PA口接了8个LED.程序控制的时候,当定时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灯总是微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昨天用编程器都写不了程序了,但是用USBASP可以下载程序还。郁闷,怎么会坏了呢?有遇到这情况吗?谢谢!!

网友A:
你的IO口没初始化。 熔丝位也没写吧!

楼主:
程序我都初始化了啊,DDRA = 0XFF; PORTA = 0XFF;  换了个芯片就没有微亮了。为了测试,我把硬件从PA口断开了,接到PB口就没有微亮。这个说明程序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