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JTAGICE MKII 更新后不能用了

楼主(2008-12-08):
JTAGICE MKII 以前是可以用的.但我下载了个最新版本的AVR STUDIO(4.15)的最新版本后,一接上仿真器就自动升级. 然后就不能仿真.也不能用ISP.气死人.

出现情况如下:程序写好后(使用ATMEGA16L), 用烧录器烧进去可以程序(程序为闪灯),但就是不能用JTAGICE MKII ISP和仿真. 烧录器用XELTEK 280U.

JTAGICE MKII 是从双龙购买的.请问可以到深圳双龙检查吗?

楼主:
??

为什么不回复?

网友A:
深圳没有双龙的公司,原来和哪边买的,还是和哪边联系.

网友B:
是原装的mkII么?

原装的mkII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另外,楼主可以降级到低版本的固件,看看4.14下还能不能用。如果不能了,尝试强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