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用GCC为什么编译后HEX文件不变

楼主(2008-12-18):
各位大侠:
    我在电脑上装了WinAVR 最新版,写了个小的main主函数,为什么我在main中的while(1)循环中加不同的语句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始终不变,。都是212 Bytes。是我GCC装的有问题么?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用GCC为什么编译后HEX文件不变

你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看一下

网友B:
可能是无效代码

被优化掉了

网友C:
把原来生成文件删掉,再重新编译看看。

不行再检查你的GCC版本,再不行Q我:402036913

网友D:
没有具体的代码,没有人能做到一语中的.

还有,应该检查你的编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