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62外扩RAM与JTAG能共处吗?

楼主(2008-12-28):
mega162外扩了32k的ram,查看162手册:JTAG管脚和片外寻址的最高的四位(PC4,PC5,PC6,PC7)复用。而我要用JATG仿真,又想寻址片外32K RAM.好像这里面有冲突,敢问各路大侠:俺该怎么着?

网友A:
不能,会影响SRAM寻址.

楼主:
JATG就不能用啦?

AVR:是否意味着要外扩RAM就不能用JATG仿真了。那162出的还有啥意义?

网友A:
这应该是设计中的局限

这应该是设计中的局限,但办法是人想出来,许多问题都可以不依赖于仿真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