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起火了!!!

楼主(2008-12-29):
    最近在用一批AT90CAN128片子时,晶振频率都是16.000Mhz,奇怪的是给这批片子烧写程序时,程序根本无法正常运行,但是,该程序已经在前20片上都能正常运行,而且现在都已经在用户现场正常跑了二三个月了。想了想,不会是芯片质量的问题吧?最近金融危机,难道ATMEL的员工也面临着失业的处境?更让人不解的是有几个芯片刚开始运行不正常,反复上电几次后就开始冒烟,最后有一边管脚全部变红,就这样起火了!!!真郁闷!!!
    死马当活马医,把以前没用到的I/O脚全部配置成高阻态,同时晶振频率通过MCU内部的寄存器配置也降成了8M,虽然现在绝大多数芯片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心里还是极其不放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芯片质量?晶振质量?还是焊接引起?请各位高手们发表高论,在此表示诚谢!

网友A:
山寨版本的AT90CAN128?

网友B:
没见过起火

    这个片子没用过,也没研究过,但给你介绍我的经验.
    好久前用过AT89C2051,烧写程序,运行,一切正常,但偶尔摸了下片子把手烫了,莫名其妙.想了想,可能是比较器的原因.AT89C2051片上有个比较器,比较器的引出脚是通用口的IO脚,具体哪个脚记不住了,这两个脚因为要输入模拟信号,所以没有上拉,我写程序时没管这两个脚,外部也没接任何东西,导致这两脚悬空,造成比较器不稳定状态,也就导致了电流非常大,好在发现早,没烧掉.然后改程序,把那两个脚拉低,HOHO,好了,片子冰凉~~~
    有类似的情况不防把端口置0试一试~~~

网友C:
"有一边管脚全部变红,就这样起火了"

电流要多大才能有这种效果啊?
是不是latch-up了?
看起来电路上还缺少保护措施.

网友D:
还没见过变红...

网友E:
也许真是芯片的问题,可能你的芯片不是正品。

网友F:
CAN128已经没有多大的优势了!

价格又贵,以前用过,现在切到了mcf51jm128上面了,价格基本上便宜一半!

网友G:
IC脚烧红,还真没有见识过.

网友H:
4.1还早呢

网友I:
这没什么

引脚烧红可能是芯片内部发生了核聚变。

网友J:
引脚烧红?!我没看错吧?!

网友K:
呵呵,你的电源真牛X

网友L(2009-02-13):
楼主说得有点夸张,变红了不大可能吧

楼主说得有点夸张,变红了不大可能吧

楼主:
一股轻烟,然后见到管脚变红...

请问如果焊接温度偏高是否会造成程序运行时烧芯片?另外,如果洗板水残留在芯片肚子底下使管脚短路造成烧芯片?最后,如果电烙铁接地不可靠,因为静电原因损坏了芯片?

网友M:
楼主确认做的不是微波炉之类的?

哪里来这么大的电流哦。

网友N:
.

楼主还是检查自己的原理图,看是否有设计失误吧。can128我用过百多片了,除非直接接个24V上去之类可造成大电流情况,温度应该很低的。

网友O:
遇到过烧坏LDO电源端限流电阻的事,3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