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24c16

楼主(2009-01-04):
请问24c16里面的数据有时候被擦除,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请问24c16里面的数据有时候被擦除

说得太简单了。没法判断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上电做得如何

如果MCU的上电复位做得不好,外置串行EEPROM同样可能被破坏的.

网友C:
把WP保护引脚处理好

别直接接地省事情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