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做485通讯出现的问题,到现在我没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现象

楼主(2009-01-14):
我做的485通讯非常简单,主机发送指令,从机接受指令后发送数据。用的芯片是MAX487,从机单片机是MEGA8,单片机时钟为外部3.579545M晶振,波特率4800,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有的时候某一个从机无法通讯,更换MAX487无效,最后发现,只要给单片机重新写一边程序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普遍存在了,我们做了64台从机做实验,基本上有1/3的从机都出现过类似问题,什么元器件都没坏,只要重新写一边程序就好,但是重起单片机无效。

网友A:
如果FLSAH数据没有丢的话,那么肯定是CODE问题

楼主:
说实话,我真没搞明白过CODE是什么东西

可以给讲一讲么???

网友A:
你自己的代码

网友A:
而且是你自己的代码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FLASH没那么脆弱的

楼主:
我也考虑过自己的代码的问题

我也考虑过使自己代码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代码的问题,那么重新上电以后就应该可以通讯了。

网友B:
mega8是可以在应用编程的

看看你的代码里有没有写Flash的部分
另外电路里该加的保护措施是否齐全有效, 那些可以帮助提高系统可靠性的熔丝位打开了没有?

网友C:
哦,用485没什么问题,很稳定,请查你的袋码

收发切换要有足够的时间

网友D(2009-02-15):
你在处理接收命令后延时多少后回发数据的?

网友E:
假如是重写程序能解决。

假如是重写程序能解决。EEPROM是否也重写了?

网友F(2009-03-17):
配置文件没有配置好。

把配置文件重新置一下。启动延时长一点

网友G:
先确保你的软件中没有写CODE和EEP,再试下

可能你把CODE或EEP中数据运行中误覆盖了...

网友H:
me too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