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个ICC AVR中C语言类型转化的问题——为啥我的计算结果不对

楼主(2009-01-18):
有这么一个函数,输入是2个int型数,计算后返回一个int类型数据,函数如下

int vot_to_ris(int SenVot,int VerfVot)
{
 float temp1;
 int temp;
 temp1 = (390 * SenVot) / ((2 * VerfVot) - SenVot);
 temp = (int)(temp1);
 return temp;
}

其中SenVot和VerfVot的取值都是0-0x1FF;然后函数返回的int类型值通过/255和%255的方式分别取出高低位利用putchar送出

目前的问题是:当SenVot较大的时候得到的数据值不对,小的时候就没啥问题,我个人估计是在计算过程中类型转换的问题,但是修改了好几次问题依旧,大家能否帮我看看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一句的问题

temp1 = (390 * SenVot) / ((2 * VerfVot) - SenVot);
C语言默认按整型进行运算,最终结果才转换成浮点型.
这会造成中间计算过程的舍入误差

网友A:
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数据溢出

整型的表达范围只有-32768 ~ +32767
这样,你的SenVot不能大于32767/390,也不能小于-32768/39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