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L的A口不受控制了,急~~

楼主(2009-03-01):
ATmega16L的A口不受控制了,急~~ATmega16L的A口不工作了,前几天还是好好的,这几天就不受操作了,输出全是0,B、D口工作正常,C口也有问题,总有两三个位输出高的时候为低,简直没有规律,熔丝位我不太会用,熔丝位的配置和I/O有关系吗,大家帮帮我。

网友A:
烧回默认出厂熔丝状态就可以了(注意关JTAG)

检查AVCC脚供电是否正常,模拟功能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从新建立一个工程 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楼主:
试过了,同样的程序在其他口好用,换了A口就不行了

网友A:
换过单片机没呢?

楼主:
没有换单片机

我用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DDRA=0xff;
  while(1)

   {
   PORTA=0xff;

 }
   }
测试A口,输出还是低,难道真的是这个口坏了?

网友C:
呵呵

是否A口带了什么设备了?产生干扰使得单片机工作异常?

网友D:
kk

二楼说的对,应该是默认JTAG是打开的,选择将其关闭(不用JTAG)。

楼主:
太谢谢了,吧JTGA关了,B口就好了

再问一下,不用ADC时,只把PC口用作普通的IO时,AVCC还用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