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航空航天都用什么存储器?

楼主(2009-03-01):
航空航天都用什么存储器?好像普通的EEPROM之类的都不行,一受辐射就完了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啊

有没有专家?这个问题普通人好像回答不了!呵呵

网友B:
印象中火星车出故障是闪存的问题?

抗辐射据说和芯片制造工艺和封装等因素有关

网友C:
必须是带辐射指标

必须是带辐射指标的存储器,有产品表可查。但一般人连产品表都找不到,只有业内人士才会知道。
那些型号,有的和常见型号相似,有的可能就闻所未闻。都贵得要死,平常商业品价格的百倍、千倍。

网友B:
据说抗辐射芯片的绝缘层是蓝宝石.

而普通芯片是SiO2

网友D:
怕辐射加屏蔽啊,加层铅不就行了?

网友E:
磁泡存储器?

磁泡存储器?

网友F:
加层铅质量会很大

航空的话东西越重费用就越高,难度也大

网友G:
以前有HARRIS半导体

现在好象并入INTERSIL了。打开下面这个链接看看

http://www.intersil.com/products/pt/parametric_table_7000.asp

如果看见了80C86处理器,不用太惊奇。

网友B:
不错,这个话题越来越有实质性的东西了

不如大家都来晒晒自己了解的特殊器件吧

网友H(2009-04-14):
ATMEL以前有,现在不清楚。。。不好买啊

网友I:
航空和航天用的存储器是不同的

    航空用工业级或军标级的,航天则根据航天器的性质和器件工作位置的不同会有普通增强级(指工业级和军标级)和航天级两大规格,短期载人航天器的乘员仓内甚至可用普通级别的,但无人航天器和载人航天器乘员仓以外的部分必须使用宇航级器件,当然,如果增加微环境控制,对器件的要求就可大幅降低,但要付出有效载荷的代价。
    宇航级器件是采取一系列特殊工艺和材料生产的,其温度特性、机械特性和抗辐射特性等均具有严格要求。就宇航级存储器而言,一次性编程的存储器从MASK ROM、熔丝型PROM和OTP型EPROM都有,这些场合的存储器不会用可重复编程型的替代,即使某些存储器需要在运行中多次编程也会采用空间递增法和冗余设计来保证可靠性,同一存储空间不会被重复写入,重要的存储器都会如此,而最重要的存储器则干脆不支持运行条件下的编程。当然,现代航天器的应用中也会存在需要多次、大量重复编程的需求,EEPROM、FLASH EEPROM等都可能会用到,当然,这些都是宇航级的。

网友J:
chunyang,专业级的啊

chunyang,专业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