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死机 程序跑飞

楼主(2009-03-07):
atmega8 死机 程序跑飞

我做了一个数码管的小东西,实验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使用中
发现会 死机 程序跑飞 未找到原因.请各位高手说说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实验时程序很稳定
看门狗开的

网友A:
呵呵

问题, 还是自己找啊, 这样才能积累经验, 技术得到提高

就你这样的描述, 谁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只能猜一下:

是否用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总电流有多大?
使用环境和实验室是否有较大不同?电源质量如何,有无干扰?
是否开启了BOD?

网友C(2009-10-31):
可能是电源干扰,环境变化了,所以结果才会出错

网友D:
是否用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总电流有多大?
看看是不是IO总的电流输出高过文档上的允许范围了

网友E:
也许就是环境变化太大

网友F:
电源没做好吧

网友G:
即便发生死机也不会那容易就被你观查到的
所以还是先检查一下BOD功能及SUT容丝是否符合数据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H:
很多原因会引起死机,错误的指针操作,堆栈溢出,程序bug,电源,==。LZ让我们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