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判断AVR单片机内部FLASH擦写了多少次?

楼主(2009-03-09):
如何判断AVR单片机内部FLASH擦写了多少次?

网友A:
自己设标记

如果是用编程器擦的,会将标记也擦掉。
所以,好像没什么办法真正知道flash被擦了多少次。

网友B:
这个似乎很难

lz做什么应用需要判断flash擦写了多少次?或许有变通的解决方法?

网友C:
用EEPROM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