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电子即将推出可视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

楼主(2009-03-23):
双龙电子即将推出可视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
双龙可视单片机(含电子线路)仿真教学软件平台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电脑的普及,中小学以“机器人平台”学习单片机技术、信息技术与机器人创新开发等新技术、新知识。“机器人”教学,是时代的需要,应适教育的需要,提高学生素质的好方法。“机器人”的核心控制部件是单片机,科技创新及自动控制的关键部件也是单片机,单片机的接口电子线路也是重要部件。所以单片机及电子线路是青少年进入科技领域的必备知识和工具,为了使青少年快速跨入单片机知识大门,双龙电子创建了可视单片机(含电子线路)仿真教学软件平台。
我国广大中小学,尤其农村中小学经济条件、实验条件较差, 这些学校要开设“机器人”、“单片机”课程,会有一定难度,双龙电子考虑到以上情况,利用2D、3D 多媒体软件技术,图形软件控制技术、模块化SLBASIC解释型语言、通讯技术等,开发了2D、3D双龙仿真(虚拟)教学机器人(简称仿真教学机器人) 及双龙可视单片机仿真教学软件平台(简称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SLMCUBAS),可使用语音识别技术,语音对话,用语音指挥仿真机器人及仿真单片机电路在电脑屏幕上工作。只要你会操作电脑,你就会开发创新设计仿真机器人及单片机的创新应用,使我国所有中小学(含职高)开设“机器人” 、“单片机”教学既省钱,又采用了最新科研成果,又达到同样教学效果。
建议:
双龙仿真教学机器人软件平台SLBASICV V3.0版本(小学/初中)、双龙可视单片机(电子线路)仿真教学软件平台SLMCUBAS(初中/高中)、模块化软件在AVR单片机及教学机器人上的应用(高中/职高/大专)
2、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简介
双龙可视单片机(含电子线路)仿真教学软件平台,简称“单片机仿真软件平台SLMCUBAS”。由元件库、电路连接工作窗口、源程序编辑窗口、程序执行提示窗口等组成。
元件库又分输入元件栏、输出元件栏及其它元件栏组成。
输入元件栏有:开关K1-K3、常开按钮S1、常闭按钮S2及可调电阻
输出元件栏有:发光二极管LED0-发光二极管LED2、电机MOTOR1、电机MOTOR2
   其它元件栏有:电源正VCC、电源负GND、单片机MCU
   随着工作的需要,还会增加必要的元件。
用鼠标左键单击元件库中元件,该元件即显示在“元件连线工作窗口”的左上角,用鼠标指向该元件,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可以把该元年拖拉到该工作窗口的任意位置。如要删除某元件, 对某个元件双击鼠标,立即弹出删除元件对话框,对话框里面提示可以删除这元件。
当几个元件之间需要连线,只要用鼠标左键单击两元件对应接线点,元件间自动连上接线。MOTOR1及MOTOR2接线有极性,红点表示正极接点,黑点表示负极接点,正常接线,MOTOR正转,反之反转。如果要使元件间接线整齐好看,可以用鼠标左键按住元件拖拉到合适位置即可。如果要删除该接线,只需用鼠标左键双击,即弹出连接线对话框,可以选择按“删除”按钮,删除该接线。
本软件平台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直接做简单的电子线路实验,也可以用双龙SLBASIC解释型语言在电脑屏幕上控制单片机的应用实验,当然也可以把控制程序下载到双龙电子的SL-DIY08-8单片机实验器及机器人控制板 (实体硬件) 上工作。
网友有什么好建议,请与我联系! 联系人:SLLG@SL.COM.CN

网友A:
会不会朝proteus的方向发展?

网友B:
proteus中仿真的AVR单片机不少

proteus中仿真的AVR单片机不少

楼主:
用双龙模块化SLBASIC解释型语言控制单片机工作!

双龙自主开发的模块化图形化可视软件,用双龙模块化SLBASIC解释型语言控制单片机工作!
适合单片机教学从娃娃开始抓起,适合中小学含职高生及大专生学习实验!不化钱或少化钱学会动手实践能力!
附:SLBASIC语言V2.0版本指令总汇
双龙SLBASIC解释型语言共38条语句
1、标识注释语句
(1).文件头识别语句(SLBASIC)
(2).结束语句(END)
(3).注释语句(REM)
2、输出语句
(4). 前进语句( FD data)
(5). 后退语句(BK data)
(6). 左转语句(LT data)
(7). 右转语句(RT data)
*(8).前进扩展语句( FDX)
*(9).后退扩展语句( BKX)
*(10).左转扩展语句( LTX)
*(11).右转扩展语句(RTX)
*(12).停止扩展语句(STX)
(13). 延时语句( WAIT)
(14). 音乐语句(PLAY)
(15).音域范围选择语句(KEY)
(16). LED显示语句(LED)
3、输入语句
 (17). PC口输入语句(PCX)
*(18). PC0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0)
*(19). PC1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1)
*(20). PC2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2)
*(21). PC3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3)
*(22). PC4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4)
*(23). PC5端口输入扩展语句(PC5=MIC)
4、条件判断、转移及循环语句
(24). 条件判断转移语句(IF…THEN )
(25). 无条件转移移循语句(GOTO)
(26). 有条件转移循环语句(FOR…TO…NEXT)
5、子程序调用与返回语句
(27). 转到(调用)子程序语句(GOSUB)
(28). 子程序返回语句(RETURN)
6、伺服电机(舵机)机器人控制语句
 (29).伺服电机(舵机)控制语句(SERVO);SERVO 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speed
7、其他语句
(30).A/D转换语句(ADC(0~7))
(31).运算符与语句(AND)
(32).运算符非(取反)语句(  NOT  )
(33).运算符或语句(OR)
 (34). I/O口输入/输出控制语句
1) DDRA、DDRB、DDRC、DDRD为I/O口输入输出方向控制语句。
2) PORTA、PORTB、PORTC、PORTD为写I/O寄存器语句,写端口寄存器的值。例:PORTC 255。
3) PORTA、PORTB、PORTC、PORTD为读I/O寄存器函数,返回端口寄存器的值。例:A=PORTC。
4) PINA、PINB、PINC、PIND为引脚输入语句,返回端口引脚的值。例:A=PINC。
(35).PWM调速控制语句(MOTOR)
(36). SIN函数语句(SIN)
(37) COS函数语句(COS)
(38). VOICEX调用语音语句(VOIC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