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编译时,嵌入汇编,编译不通过,求救

楼主(2009-01-08):
最近调程序时,需要嵌入汇编把PORTD4口拉低
就嵌入以下汇编代码,但之后编译就不通过
不知是不是需加入什么头文件,请前辈指点,跪谢。。。

备注:我自己试过加inttypes.h文件(看书上说加入该头文件就可以调用
cbi(unint8_r port,uint8_t bit);子函数,但有提示没有该头文件,很奇怪)
汇编代码如下:

asm volatile(                   //汇编
    "nop "
    //"cbi $12,4 ;    "
    ::
    );

网友A:
你可参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9&t=2925629&tp=AVR%20I/O%u53E3%u64CD%u4F5C%u4E00%u70B9%u5C0F%u7ECF%u9A8C
把IO定义一下,直接在C源文件下编译,编译出来的代码和嵌汇编一样。

楼主:
谢谢

呵呵 谢谢楼上指点
问题解决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