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 i2c 电阻问题

楼主(2009-02-01):
mega8管脚上带 上拉电阻 用TWI协议的时候还用外接上拉吗!

地方有点小啊!

网友A:
尽量靠拢,速度不太快的时候可以不要。

具体要不要,用示波器打上升沿,只要不糟糕就可以不要。

网友B:
最好外加3.3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C:
最外还是考虑片外电阻

当然,示波器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边沿,找到一个理想的值

楼主:
我要是用 io口模拟行吗

内部不是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D:
内部上拉的电阻的阻值较大

网友E:
一般还是需要外加电阻,具体的阻值和通信速率有关系.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看来我还是加上吧

网友F:
我是专门做工控自动化维修这一块的

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G(2009-03-31):
速度不快无所谓

速度不快无所谓

网友H:
上拉电阻阻值和通信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