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91sam9261(arm9)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6):
我设计了一块ATSAM9261的核心板,用了K9F2G08U0A的NANDFLASH,用了一块K4S561632J-UC75的SDRAM(16位),用SAMBA1.1(已将16位SDRAM部分修改)初始化NANDFLASH,读取ID号始终为0(3块板子同样现象),又用JTAG在MDK(内部RAM运行,因为不知道怎样设置MDK的SDRAM为16位,因此没有在外部SDRAM下运行)下单步和全速仿真读取NAND的ID,是0X9510ECDA,正确,所以判断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在SAMBA里各速度读写SDRAM地址数据没有错误,看PCB,感觉布线比较规整(NAND的连线不多),不过这次PCB的加工工艺不是特别好,表面镀金不是很均匀,而且腐蚀的线条个别地方带毛刺(内电层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各位帮助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千恩万谢!

网友A:
应该是SAM-BA的问题

你用的sam-ba是1.1版? 现在应该有v2.8了吧?
以我的经验sam-ba 2.x对NandFlash的支持不太好,何况1.1
SAM-BA中与NandFlash相关的代码检查过了吗?
既然通过JTAG能读对,硬件应该没有大问题,如果实在怀疑硬件,
就看看是不是和9261ek给的参考设计一致吧,比如:
片选用的是NCS3还是PC14?

楼主:
不是SAMBA1.1,是ISP1.1(即SAMBA2.6)

我安装的是ISP1.1,即SAMBA2.6,我这个板子设计过两版,第一版NANDFLASH是可以的,但SDRAM读写有错,怀疑高速读写SDRAM时序错位,所以重新设计了第二版,但第二版SDRAM校验没有问题,NANDFLASH却不能初始化,硬件设计除了SDRAM用了一块外,其他设计参考了EK板,片选用的P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