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晶振不振???

楼主(2009-02-17):
最近在用一批AT90CAN128-AU,外部晶振频率为16M,奇怪的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晶振不振了,通过JTAG接口仿真器对芯片熔丝编程改成内部8M RC振荡器,能正常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当采用外部晶振正常工作时,用手碰晶振外壳及晶振其中一只脚时,MCU会自动复位,降低外部晶振频率后,用手碰则不会出现复位现象,通过示波器观察到晶振的波形,幅度非常小,为什么???

此外,JTAG接口仿真器与芯片连接也不是很顺利,连接成功率非常低,这又是什么原因???仿真器肯定没有问题。

最后,对该芯片手工焊接时,焊接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THANS SO MUCH!!!

网友A(2009-08-17):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晶振输出口的电容增加到一定容量,这样可以使晶振更容易起振,具体原理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原理

网友B:
是减小负载电容的值吧。

网友C:
可以去掉晶振上的两个电容试试,以前这样用过

网友D:
可能是负载电容的问题,有些电容质量太差,漏电。

网友E(2011-03-06):
有时也遇到这种问题,BH地烫一下引脚的焊锡就好了。。。郁闷

网友F:
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