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Mega48的I/O能否或运算??

楼主(2009-03-03):
I/O, AVR, RTC, vr, tc
我写入PORTC &=0x1;  IO口没有反应
听说AVR的缺点就是不能位操作,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与或运算&位操作

  位操作,不管单片机(包括AVR)是否支持,只要编译器能把C语言编译成正确的代码,都能进行正确的执行、完成与或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