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64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3-25):
mega64以ISP方式编程,提示出错,现在将PEN悬空,程序烧写成功--但程序没能正常跑起来。就连下面简单的测试程序都不对,请大虾分析下!

#include<mega64.h>

void main(void)

    DDRD=0xFF;
    PORTD=0xFF;
    for(;;)
    ;

PD口输出依旧为0,Proteus仿真--端口处于不定态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环境下

我的在IAR 4.3,头文件好像应该是#include <IOM64.H>

网友:
MEGA64 烧写脚

MEGA64 烧写脚与MEGA16不一样,不是SPI的那个,好像应该是PD0,PD1,具体看文档吧,

网友A(2009-11-06):
用串口0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