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分钟时的间将成就一群人的未来

楼主(2009-03-26):
   朋友也许你只要多发一分两分钟的时间来回复(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有可能起就一堆人的美好未来

楼主:
如图

  我是用上面这个电路做一个安全控制,就是夹手或其它的控制
  问题是,当我没接在设备在,只控制电灯时,动作正常.当我接到设备在时(因为设备在有电机),按下遥控器开关(启动电机时)手没有感应到触模片继电器也会闭合.而且是电机停的时候继电器也会闭合.
   以上这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有办法解决的话?要什么解决呢??

楼主:
555芯片

  555芯片上标有CHN NE555N K638336 和标有NE555 YR0010芯片为什么不能通用??
  是功能不一样还是引脚不一样呢?
  上面的电路是用CHN NE555N K638336,  而用NE555 YR0010电路就是没反应??

楼主:
为什么没人来指导一下

  是不是太简单了?所以都没有人原意来发表一下吗??

网友:
这样说是毕业设计了吧。.^_^.

网友A:
呵呵,先说怎么成就一群人的未来了。。。

网友B:
这帽子好大好高啊

楼主:
因为有可能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

  有一群跟我一样不懂的人,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就会懂了,懂了就有饭吃了,老板也看重了,所以就有成就了,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C:
明显是受到干扰

明显是受到干扰.

从干扰的两条传输途径入手:

1.加屏蔽罩
2.电源加滤波,稳压.

楼主自己先折腾折腾吧,还得靠自己

网友C:
还有就是要良好接地

还有就是要良好接地

网友D:
这个东西能用数字电路做吗?

这个东西能用数字电路做吗?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1.加屏蔽罩
   2.电源加滤波,稳压.
以上两个条件我都有满足,1.加屏蔽罩 我加了一个是金属外壳
   电源加滤波,稳压.这个也是肯定有的.
   有可能是接地问题吧??
   不过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头痛,NND的控制电灯很正常.

网友E:
你应该讲一些整个机器的工作情况

就是开电机和关电机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吧? 应该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 把开机和关机这段时间滤去就行了!

楼主:
好主意,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F:
还没搞定?

怀疑电源,这时你可以用几节电池代替电源试试

网友G:
应该是你的触摸端阻抗太大,减小R2,R3到K级再试试。

楼主:
把R2 R3改小了那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H(2009-11-13):
楼主提问的方式与众不同,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