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8,3.3V电压跑12M,用带L的,还是不带L的?

楼主(2009-04-0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要L,m8低于4v不保证的

按照规格,m8只保证4.5v以上可以工作。

m8L 3.3v,12M 也已经略超出了规格!

如果用在可靠产品上,建议在规格之内使用。例如,m88,m88v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不带l, 不是每片能跑的起的

网友C:
看手册低压的必须选择带L的

选择MEGA8L-16AU的(还真是没有)
低压的只有-8的

网友A:
to:dai_weis 看手册

闹笑话了吧?

dai_weis :MEGA8L-16AU 有吗??(-8)

而且,即使有,m8L 3.3v,12M 也已经略超出了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