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有没有做过bootloader的 我的不稳定有时候烧死avr

楼主(2009-04-01):
(无正文)

网友A:
详见“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进入BOOTLOADER后需要从上位机下载密码

密码长度可以自己设定,下载后存放与固定的ram中,每次进行程序存储器擦除或写之前都校验一下密码,密码不对就跳出。BOOT区熔丝位设置为不可写也不可读,这样首先保证boot程序不被破坏。

网友C:
另外不加复位芯片的话BOD一定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