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晶振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4-12):
另外可不可以5.5V供电?

网友A:
mega8还好, 88PA就分两种

LowPower, rail2rail

为啥5.5??
Vcc上串一个200欧姆电阻吧.

楼主:
呵呵,看手册说最高可以用5.5

网友A:
5.5是绝对精确值。 如果你的5.5v有波动

噪声,或者干扰......

当然,最大6.0v 也不会很快损坏......
节约0.2分钱,意义很大么?

楼主:
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B:
晶振不讲电压,讲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