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请进>>>...

楼主(2009-04-12):
我有个疑问,高手留意一下

我写了两个头文件
define.h 中定义全局的常量
global中定义全局的变量

是不是再每一个模块程序中都要用
#include < >来声明一下呢??

这两个头文件在子模块中用#include <>包含时,就会出现重复定义警告
删掉后又提示那些变量没定义。

等待中...

define.h中程序如下:
//定义常量
#define BLACK  0x00
#define BLUE   0x03
#define GREEN  0X1c
#define RED    0xe0
#define PURPLE 0xe3
#define WHITE  0xff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外部寄存器地址声明*****/
// 1.外部扩展了I/O口
xdata Byte PA      _at_ 0xff70;   /*A口地址*/
xdata Byte PB      _at_ 0xff71;   /*B口地址*/
xdata Byte PC      _at_ 0xff72;   /*C口地址*/
xdata Byte C_8255A _at_ 0xff73;   /*控制端地址*/
// 2.外接的LCD地址
xdata Byte LCD_Y   _at_ 0Xffb0;
xdata Byte LCD_X   _at_ 0Xffb4;
xdata Byte LCD_CMD _at_ 0Xffb8;
xdata Byte LCD_DAT _at_ 0Xffbc;

/*****各输入输出端口声明******/
sbit DO = P0^0 ;        //     P0口
sbit D1 = P0^1 ;
sbit D2 = P0^2 ;
sbit D3 = P0^3 ;
sbit D4 = P0^4 ;
sbit D5 = P0^5 ;
sbit D6 = P0^6 ;
sbit D7 = P0^7 ;

sbit FIFO_EN   = P1^0 ;  //    P1口
sbit FIFO_ES   = P1^1 ;
sbit FIFO_R    = P1^2 ;
sbit FIFO_FF   = P1^3 ;
sbit OUHE_4051A= P1^4 ;
sbit OUHE_4051B= P1^5 ;
sbit OUHE_4051C= P1^6 ;
sbit PINGXUAN_A= P1^7 ;

// sbit P2^0 ;                 P2口
sbit K4=     P2^1 ;
sbit K3=     P2^2 ;
sbit K2=     P2^3 ;
sbit K1=     P2^4 ;
sbit CLK_S3= P2^5 ;
sbit CLK_S2= P2^6 ;
sbit CLK_S1= P2^7 ;

sbit FANGDA_4051A= P3^0 ;   //  P3口
sbit FANGDA_4051B= P3^1 ;
sbit FANGDA_4051C= P3^2 ;
sbit PINGXUAN_B  = P3^3 ;
sbit T_F         = P3^4 ;
sbit PINGXUAN_C  = P3^5 ;
//SBIT P3^6 ;
//SBIT P3^7 ;

/************并行总线声明************/
Byte Bus = 0x80;//P0

//LCD的亮度
#define bright1  0x01  //最暗
#define bright2  0x02  //较暗
#define bright3  0x03
#define bright4  0x04
#define bright5  0x05
#define bright6  0x06
#define bright7  0x07

Wonderbotor(369118273)21:05:39
global.h 中定义如下:
//input
unsigned char FgP1_0;
unsigned char FgP1_1;
unsigned char FgP1_2;
unsigned char FgP1_3;
unsigned char FgP1_4;
unsigned char FgP1_5;
unsigned char FgP1_6;
unsigned char FgP1_7;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Fren;
unsigned char Am;
unsigned char CLOCK_40MS=(65536-40000);//for 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