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mega16驱动电流问题

楼主(2009-04-12):
我最近做一个ATmega16仿真板,使用ATmega16(DIP封装)使用端口PD,高电平驱动一个LED(LED的压降2.2V)+1K电阻,结果PD输出端口电压下降到2.3V(输出电流0.1mA
)。为什么ATmega16高电平驱动电流那么小(文档介绍ATmega16高电平驱动电流在10mA-20mA)?

楼主:
ATmega16驱动电流问题

    我最近做一个ATmega16仿真板,使用ATmega16(DIP封装)使用端口PD,高电平驱动一个LED(LED的压降2.2V)+1K电阻,结果PD输出端口电压下降到2.3V(输出电流0.1mA)。

    为什么ATmega16高电平驱动电流那么小(文档介绍ATmega16高电平驱动电流在10mA-20mA)?

    使用其它PD端口情况一样。

楼主:
补充:请教ATmega16驱动电流问题

调试程序如下:
.org    $0030
reset:  ldi    r16    ,$0f     ;
        ldi    r17    ,$00     ;
        out    PORTd  ,r16     ;0f
        out    DDRd   ,r17     ;对I/O口进行方向设置,D0-D7输出
reset1: swap  r16              ;Rd(3..0)←Rd(7..4),Rd(7..4)←Rd(3..0)
        out   PORTd   ,r16     ;数据输出
        rjmp  reset1

在单步调试过程中,PD口的LED应该是亮一下、灭一下。

芯片供电电压是5V。

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我调试不对。

网友A:
DDRD

DDRD对应位要置位。

楼主:
我把方向记错了,

按照你说的办法“DDRD对应位要置位”。驱动输出正常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