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新买的atmega16L无法使用

楼主(2009-04-18):
用多孔试验板搭建了电源,也买了一个USB-ISP,结果无法编程,不知为啥?
USB-isp是买一个学习板送的,编学习板正常

网友A:
换个编程器试试看

可能问题出在您的编程器上,现在有一些USB-AVR的编程器有这样的问题。在编写新的芯片是报不能连接芯片。这主要是新的芯片默认晶振是1M的内部自振荡。这就要求USB-AVR编程器使用低速编程方式来进行烧写。而有一些编程器是始终使用高速来烧写的。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将USB-AVR下载线手工调成低速的。或者购买自适应的USB-AVR下载线。

网友B:
推荐双龙的AVR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