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第三方编译软件

楼主(2009-04-23):
前辈们好!
小生刚接触AVR不多时,现在手上的编译软件都不是很熟悉,
敢问前辈们,哪个编译软件更好用,或是功能更齐全,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winavr

winavr,用吧。别问了。

网友B:
ICCAVR软件比较好

GCC和ICC我这里都用过,不过编译后还是觉得ICC的编译效率要高,现在一直在用ICC,版本是ICCAVR71.4C。不过软件刚刚搞丢了,不好意思,不能提供。这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C:
还有 IAR 和 CodeVision

新版 GCC 编译效率也很高

网友D:
以前一直用WINAVR, 不错, 功能强.

但最近试用了ICCAVR(免费版v7.20A),比较满意.其最大的优点是容易上手,明白易懂. 是初学者的首选.

网友E(2014-06-24):
引用 网友D:
但最近试用了ICCAVR(免费版v7.20A),比较满意.其最大的优点是容易上手,明白易懂. 是初学者的首选.  ...

可以提供软件么?谢谢

网友F:
以前用的  codeblocks 加winavr,后来用avr studio 加 winavr 感觉挺好用,后者接口比较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