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Bootloader

楼主(2009-05-07):
   我的升级思路是:从应用程序区接到升级命令后,通过跳转指令跳转到boot区执行升级.升级成功后,从boot区退出跳到应用区的开始处执行应用程序。

请问在这个过程中,应用区和boot区的变量是否会互相影响到呢?avr是怎样处理这种事情的呢?还请各位爱玩单片机的朋友出来讨论讨论!指教指教!

网友A:
变量不在FLASH里。

楼主:
跳出boot区

升级成功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从boot区用语句asm("jmp 0x0000")跳到应用区的头部,那么跳到应用区后,boot区里的变量和宏定义是否会改变应用区中某个变量或宏定义呢?

网友A:
请楼主先落实概念,否则没法谈。

什么叫变量,什么叫宏定义,他们存在于代码中还是存在于目标代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