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跪求 基于单片机的电缆故障检测 方面的软硬件资料

楼主(2009-05-09):
跪求 基于单片机的电缆故障检测 方面的软硬件资料
也可以发到我邮箱  yg18752785@163.

网友A:
测电阻?测电容?

点亮LED?

网友B(2009-06-25):
这个还是算了吧,很弱的,

以前听到的是,日本做的最好, 用光纤同步铺设做传感,调制光信号,能分析出哪里断线。也能检测哪里过热,哪里绝缘失效等。这里指动力电缆。

网友C:
对啊, 并非不可实现

看了要求, 才有方案

网友D:
回声

提供一个思路,能不能行我不知道,以前曾经有铺电缆的人问我时我曾经考虑过:用非常窄的一个信号从源端发送,遇到不规则点会有信号反射回源端.通过源端接收到的波形判断位置.具体怎么做不要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