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坏了几个ATMEGA88V

楼主(2009-05-09):
(无正文)

网友A:
不见得是坏了,很可能是熔丝配置错了

网友B:
内部震荡,别动熔丝.

网友C:

应该是熔丝位锁死了,用高压编程就可以恢复,88V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桌上堆了十几片了

要怎样高压编程啊,用的是双龙的ISP下载线。给客户做了几十套样品,调试的时候都换了十几片了,我主要是做硬件的,编程的是另一个同事。对AVR懂一点而已。

我同事说设置都没改过,烧几次就不能烧了,换一个新的又行了。用的是内部时钟。

而且上次买了几十片新的回来,试了5片都不能烧,拿回去换的时候卖家也说它这一批货要先烧好最焊到板子上(说的不是很清楚,总之就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D:
见过这种现象,不过是m8

用的是并口下载线,似乎是reset脚被改为普通io
因为用外部有源晶振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