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输出端口如何保护?

楼主(2009-05-12):
由于AVR单片机输出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强。如果高电平输出时,输出端口对外接线时不小心短路了,那么容易烧毁单片机,有什么好的策略吗?串100欧姆电阻?

网友A:
对,就是串电阻

网友B:
小心就行了.

楼主:
客户不一定会小心啊!

不知道串100欧姆电阻能不能有效防止短路烧坏单片机!

网友B:
客户不小心那就烧呗

烧了花钱再买.

如果你是做仪器,例如信号源这种东西.就要做保护

网友C(2009-07-22):
最好能从源头考虑保护

如果出现IO到地的短路情况,电流必然很大,这时如果能有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迅速切断电源,就会避免烧坏IO(一般MCU的IO在过大电流时,短时间内还是能抗得住的)。

网友D:
先定义你的“不小心”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就好讨论了。

网友E: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F:
在每个IO口上接个电阻

在每个IO口上接个电阻,电阻接入端尽量离IO口近,非正常使用的情况毕竟不多,电阻也便宜嘛

网友G:
AVR的每个I/O口本身就有二极管保护

具体请见pdf文档

网友H:
二极管是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要自己解决。我的原则是尽量不使用MCU引脚做大电流输出,必须输出大电流时,外接专用的驱动电路,并且选择内部带过流保护的;小电流输出可以直接用MCU的I/O脚,由于工作电流小,串大点的电阻也不碍事。

网友I:
学习了,端口也需要保护!

网友J:
看什么情况吧  直接引出的IO 就需要保护

网友K:
如何保护呢?

网友L(2009-11-08):
一般情况下,正式产品是以用户为中心,绝不会设计MCU的I/O直接输出的,因为产品使用场合对设计者是不可预测的。

就是设计自用的也要加缓冲,谁能保证自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操作正确?

只有为利润不顾一切抠到底的才会这么做。

网友M:
还是加其他驱动芯片  比较好

网友N:
二极管的保护能力毕竟有限啊

网友O:
帖子很好,顶顶

网友P(2010-01-26):
如果直接IO口输出的话,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不隔离一下呢?至少AVR不会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