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配简单的lcd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09-05-20):
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单片机配一个最简单的电子表上用类似的LCD,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 这么简单的LCD哪里有卖?型号是什么?
2. 能驱动上述LCD的单片机有哪些?最好便宜、简单点的,因为整机功能非常简单,就是显示点东西,有背光更好。

网友A:
mega169 ,butter fly 就是这个东西

mega169 ,butter fly 就是这个东西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感觉那个叫butter fly的液晶模块还是大了点,有没有细小一点的?

网友B:
两行,16字符

网友C:
SMG12232A

图形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