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中如何调试C程序?

楼主(2009-06-01):
在ICCAVR中找不到调试命令或菜单什么的?
听说是要生成COFF文件后,在studio中调试?
郁闷,才用一段时间,感觉ICCAVR不怎么好用

还有个问题,各位大虾我在源文件中定义的

#define  fosc 40000000;//外部晶振频率
#define  baud 19200;//波特率设定

UBRRL = (fosc-16*baud)/16/baud%256;//设置波特率寄存器低位字节
UBRRH = (fosc-16*baud)/16/baud/256;//设置波特率寄存器高位字节

这里fosc超过了int范围,是不是上边的计算都进行了隐式的强制类型转换,转为long型计算?

网友:
好像是要在studio中调试

没有keil方便,第二个问题不懂

网友A:
AVR 调试

ICC生成COF文件后在AVR STUDIO中调试。

楼主:
下了AVRstdio 晚上回去调试,白天没时间,谢了!

下了AVRstdio 晚上回去调试,白天没时间,谢了
楼上二位!

网友B:
可在整数后面加入UL,把这个数定义为无符号长整型

可在整数后面加入UL,把这个数定义为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fosc 40000000UL;//外部晶振频率

网友C:
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ICCAVR中输入想要的波特率,可以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