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单片机上电后IO口的状态是什么?

楼主(2009-07-06):
如meg64的端口,是高阻?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AVR

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是看mega64的数据手册。查DDRx和PORTx的复位值。

网友B:
高阻输入态

几乎所有MCU的数字IO都是高阻输入态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用户的外围器件

设计时需要注意,如果该数字IO不用,就需要将它设置为输出(除非它内部带上拉电阻)
不能将高阻输入的数字IO悬空,因为其电平不定,会带来额外的功耗。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09-08-06):
输入高阻!我今天刚看马潮的书里说的!

网友E:
最好看下datasheet

网友F:
复位后DDRX和PORTX都是00H,所以复位后就是高阻状态

网友G:
在AVR Studio中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DDRX,PORTX初始值都是0.想必和上面的观点一样,是输入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