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MEGA16如何定义某一寄存器的某一位?

楼主(2009-07-27):
bit,sbit不能用,那如何实现51当中的sbit DATA = P1.0;这种功能?

网友A:
怎么样都可以的。。。

比如说你要操作PA0口,置为输出高电平:
DDRA|=0X01;
PORTA|=0X01;
这样就可以了,不影响PA口其它位的。。。

网友B:
用位域

用位域

#define LED               IO_BIT_ALIAS(&PORTB,2)

  LED=0;
  LED=1;
  LED=!LED;

网友C:
这个是ICC下面的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YTEBIT;

# define PORTA_BIT   (*((volatile BYTEBIT *)&PORTA))
# define _PA0   PORTA_BIT.BIT0

void main(void)
{
_PA0=1;
}
相关链接:http://www.avrvi.com

网友D:
4楼,是自己在ICC下写的结构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