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 ICE工具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JTAG ICE 是用ATMEGA 16L 加一个LP2303 做成的,直接接USB口就可以用的了.最近我把里面的ATMEGA 16L芯片丢了.我在网上找了些JTAG ICE DIY 的资料.下载了一个JTAG_ICE 4.12.hex的程序,我把程序通过另外一个ICE烧录到ATMEGA 16L后,接上芯片,还是不能跟电脑连接.请问是不是程序版本的问题啦?(我的硬件是正常的,把另外一台ICE的芯片换上去就可以用的了.)
还是别的原因?

谢谢.

网友A:
老外的DIY的HEX文件肯定可以,

找找吧,老外的HEX文件通常是:xx_7.372.hex,其中数字代表采用的晶振。
还附有源码和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