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学AVR,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口上输出高低变化

楼主(2008-01-12):
#include <mega88.h>
void main(void)
{
int i;
DDRB = 0x01;

while(1)
{
PORTB = 0x01;
for(i=0 ;i<100000 ;i++);
PORTB=0x00;
for(i=0 ;i<100000 ;i++);
};
}

这是我的一段程序,很简单,可是PB0口没反应啊,我用的是CVAVR。

多谢了!!

网友A:
int型的i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B:
楼主变量超界了

楼主:
去掉一个零,还是不行呢?没反应

网友C:
不太可能呀!

你直接输出高看行不行,主要测试硬件电路!

网友A:
你不会量错口了吧? 软件改了后,又没有在下载时重新加载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刚才电源掉了。

现在可以了。

可是我想问问,为什么编译的时候没有提示,i出界了呢??

网友B:
估计是编译器缺点

网友D:
C编译器通常不检测变量范围的!

C编译器通常不检测变量范围的!

网友E:
其实出界也可以运行啊

只是延时时间不对了.

网友F:
C编译器通常不检测变量范围

在 gcc 里,如果条件肯定成立,干脆,连比较的代码都省掉了

网友G:
我也不知道

对AVR不清楚。

网友H:
PINB = 0x01

可以用这个来ToggleIO口

网友F:
楼上也发现这个功能啦

不错, 我在 M48 上发现了这个功能, 效果不错

不过, 早期的芯片可没有这个功能, 比如 M8 就不行

网友H:
这个不是在Mega88的Datasheet上写这的吗

Mega8上不行吗?没试过
这样Toggle操作可以只用一条语句

网友I:
熔丝设置问题·

去掉CK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