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64LCD不能逐行反白..怎么办///有没有高手知道/??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逐行反白?用的那种主控芯片?

网友B:
楼主是想做光标菜单吧?

要逐行反白很难么?要逐点反白都可以。
关键是将显示数据与0xff进行异或运算....

网友C:
每个点的黑与白都是受写入数据控制的

怎么会不能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