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LSB

楼主(2008-01-19):
ADC 通过逐次逼近的方法将输入的模拟电压转换成一个10 位的数字量。最小值代表GND,最大值代表AREF引脚上的电压再减去1 LSB。
请问句子中的1LSB是指什么?
谢谢!

网友A:
Least Significant Bit

说白了就是二进制数据的最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