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用AVR软件模拟过USB接口没?

楼主(2008-01-20):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国外有人做了一个基于固件的用AVR模拟的USB接口,可以实现USB1.1 1.5Mb/s的传输速率(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index.html),大家用过没有?我想知道这1.5Mb/s的速率除去控制数据占用的开销实际数据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这个USB只能一般使用

以前测试过,不过数据忘了,但如果用这个USB做成AVRISP mkII的话,在16M晶振下,最快速度可以超过7K(这个测试过,数据给你参考)
要性能的话还是不要用模拟的

网友B:
所谓的1.5Mb/s的传输速率

仅仅指每一位传输中的数据所占用的时间。作为应用,实际有效
的总体数据传输率大约在5~7Kbyte/s。

网友C:
如果做产品,请三思

可靠性很差,或者说兼容性很差,以前的记录是90%的台机能用,70%的NB能用(测试样本大于30)。
估计和主板有很大关系

网友A:
LS了解兼容性差的原因吗?

我在不少的电脑上用过了,都还没出问题
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