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江湖救急

楼主(2008-01-23):
ST, TE, pc, HC, TI
各位,请问有没有那款AVR与M8的管脚和内部资源完全一样的(除ROM外),但程序存储空间比M8大(最好是16M)的。
 (我现在有个项目PCB板以做好了,现在写程序已经到了M8的96%。但还有几个功能没有完成。估计ROM不够。)
还有请问下面的反汇编是什么意思呀?(主函数外一下面的)
+00000E3D:   CFF8        RJMP    PC-0x0007        Relative jump
+00000E3E:   9508        RET                      Subroutine return
---- No Source ------------------------------------------------------------------------------------
+00000E3F:   9468        SET                      Set T in SREG
+00000E40:   C001        RJMP    PC+0x0002        Relative jump
+00000E41:   94E8        CLT                      Clear T in SREG
+00000E42:   92EA        ST      -Y,R14           Store indirect and predecrement
+00000E43:   92FA        ST      -Y,R15           Store indirect and predecrement
+00000E44:   938A        ST      -Y,R24           Store indirect and predecrement
+00000E45:   24EE        CLR     R14              Clear Register
+00000E46:   24FF        CLR     R15              Clear Register
+00000E47:   E180        LDI     R24,0x10         Load immediate
+00000E48:   0F00        LSL     R16              Logical Shift Left
+00000E49:   1F11        ROL     R17              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
+00000E4A:   1CEE        ROL     R14              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
+00000E4B:   1CFF        ROL     R15              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
+00000E4C:   16E2        CP      R14,R18          Compare
+00000E4D:   06F3        CPC     R15,R19          Compare with carry
+00000E4E:   F018        BRCS    PC+0x04          Branch if carry set
+00000E4F:   1AE2        SUB     R14,R18          Subtract without carry
+00000E50:   0AF3        SBC     R15,R19          Subtract with carry
+00000E51:   9503        INC     R16              Increment
+00000E52:   958A        DEC     R24              Decrement
+00000E53:   F7A1        BRNE    PC-0x0B          Branch if not equal

网友A:
16M的肯定没有,16k的话mega168就是。

当然程序要改改。

网友B:
软件堆栈?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说的是16k。
我是第一次使用AVR单片机,感觉这个ICCAVR的效率太低了,请问有那种编译软件可以直接把ICCAVR中可编译的程序放进去编译(不用改动程序)呀??谢谢

网友C:
可以考虑用CV或IAR

编译后分别大约85%,75%左右,当然也要看你的程序本身质量。用IAR需要改下中断的写法,语句容易被优化掉,需要严格的测试一遍。

网友B:
ICC效率并不差,检查你的语言习惯。

网友D:
是除法运算

被除数:R17R16
除数:R19R18
商:R16

网友E:
CVAVR就不必考虑了,太不标准,性能又不好.

IAR比ICC代码效率会高一些,但CVAVR就不必考虑了,太不标准,性能又不好.

网友F:
与GCC比呢

网友B:
人和编译器谁的智能程度高?

网友G(2008-02-25):
AVR

cvavr也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