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斑竹一个关于AVR8 EEPROM 的技术性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用的是AVR 8 ,在开发中发现电源上电的过程中有一些ATMEGA8 内部的EEPROM中存储的数据丢失。比如今天做的试验.用9台设备.中有5台全部是这个问题。读写EEPROM的时候。我都已经把中断关闭了。请教大虾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或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没开BOD吧?再外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B:
这是硬伤,0地址不稳定,电压不稳就丢数

用eeprom模块要保证电压稳定,我以前有应用,掉电保存,结果电源不稳时,老出错,没办法只能加大电容。他没有出错机制。容易丢数

网友C:
可惜不在北京发展了,以前也老去中发啊

8位的AVR的确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ADC,EEPROM的稳定性都不如很多同类的MCU。不过AVR的资源与成本处理的还是比较好,但不是所有的系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