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M16的ADC做为差分输入时,能不能检测负电流?

楼主(2008-02-25):
如图:在做一个充/放电器时,要用到AD来检电流,充电时,充电电流--BT--RS--GND,RS上的电压为正值,
                 但放电时,放电电流--BT--放电三极管--GND--RS--电池负极,这样RS上的电流为负值。
 想请教各位用过的大侠,1:差分输入时,能不能输入这样的负电压?
                       2:M16/32的差分输入负端是不是ADC0,ADC1和ADC2,其它ADC不能做为负?
          不胜感激!!!

网友A:
re.

这个电路的充放电限流电阻实在太小了,会损坏电池和三极管的,还有,充电电源还应该有一个控制管,否则放电时会将充电电源短路.

另外,能不能输入负的,要看你所指的参考端是谁,如果以AVR的GND为参考地,AVR的任何一个AD输入端都不能输入为负,但你可以使用一个偏置电压将某个输入端抬高到一个合适的电位,例如1/2 VREF,待测电压可以与之相加,这样,待测电压最小可以到-1/2 VREF,并且保证该输入端电位不会低于GND,总之,能不能输入"负"这个问题,要看它的参考点是谁.尤其是这个电路中有多个电源:AVR的供电,电池,充电电源.

网友B:
MEGA16可以接受差分信号输入,此时输出为-512-511

网友C:
俺认为高压侧电流检测较简单

1.将RS移到电池的正极.
2.在RS的两端采用分压精密电阻引入M16的差分输入.

正(充)负(放)电流都能测试.

VREF一定要做好~~~

楼主:
谢谢!

    呵呵,谢谢菜农大叔,已经按您说的方法做了,本来想着如果现在的接法可行的话,就不用加分压电阻,以保证批量时电流的一致性很高,谢谢各位!!!
  另位菜农大叔说的VREF要做好,我现在是用5V加一个电阻接到431来做VREF的,没有加电容,AVCC也加了10uH的电感,不知道算不算好?

楼主:
再次感谢菜农大叔!

昨天试了一下,RS放到正端再用两个电阻分压送到差分输入,由于我要检的电流最小为0.1A,这样4个分压电阻要是有点误差,这个电流就检错了,所以,后来我还是将RS改到地端,然后通过实测,AVR的差分输入可以检到-0.3以内的负压,再大-0.4就不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再次谢谢回帖的朋友们!!

网友D:
MCU的AD一般都不可以测量负压

datasheet已经有明确说明。。。

网友E:
哈哈~~~分压电阻要精密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