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以前有个军工项目,指定不能用外部晶振,估计是智能**弹

楼主(2008-02-25):
最近我的一个产品经常出现晶振坏的现象。

使用的是atmel的mega8,接了一个晶振,有两个33p电容到地,很简单。

使用环境有时会持续高温,振动比较厉害。故障率为:500个在用,每天使用8小时以上,出厂半年,坏了十几个。

刚开始坏了没当回事,换下来的晶振扔了。到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否是晶振坏了还是有其他原因,现在故障不暂时没有,请大家提供点参考意见。

谢谢先

网友A:
re.

振动是晶振损坏的主要原因,温度只要不超过上限,不会造成损坏,只会轻微影响振荡频率,如果在这种经常振动的场合工作,需要品质高的晶振,晶振的产品手册上会注明对振幅的要求
另外,过度激励也会造成晶振损坏,但按你的使用方法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B:
高温和震动是晶体损坏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震动,不知道你的震动频率范围如何,幅度多大,是否和板子形成谐振进而影响晶体寿命

网友C:
是否允许用内时钟?

楼主:
请问楼上的,什么是过度激励呢

网友D:
以前有个军工项目,指定不能用外部晶振,估计是智能**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