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M88上电的瞬间发现SCL和SDA被拉低

楼主(2008-02-27):
sd, RTC, tc, DDR, DM
使用M88做I2C从机。在M88上电的瞬间发现SCL和SDA被拉低,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毫秒。而且这拉低并不是完全将电平拉到0。而有1。0-1。6V左右。
将FIRMWARE中无关内容全删,只余下PORTC的初始化,TWI的初始化,发现问题仍存在:

void main(void)

CLKPR=0x80;
CLKPR=0x00;
PORTC=0x00;
DDRC=0x00;
TWSR=0x00;
TWBR=0x02;
TWAR=0xA0;
TWCR=0x45;
#asm("sei")

while (1)
      {

      };

M88使用外接4.7K上拉电阻。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A:
看看是否还拉低

void main(void)

  CLKPR=0x80;
  CLKPR=0x00;
  PORTC=0x00;
  DDRC=0x00;
  while(1);

网友B:
先设置成GPIO,用I2C再设置为I2C模式,出错再设置成GPIO

楼主:
谢谢AVR和hotpower兄,

问题已找到,原因是SCL和SDA引脚先上电到3.3V。但MEGA88的电源后才到3.3V。这样造成芯片引脚先上电,但芯片还没有上电。所以,这时间引脚电压出现一个下拉。

网友C:
哈哈~~~实际上在运行是AVR的TWI也会出现SCL和SDA被拉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