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单片机的内部振荡频率~~~~~

楼主(2008-02-27):
必须使用ATMEGA128内部晶振,电脑串口通讯下载字库到单片机里的EEPROM。

AVR单片机发数据到电脑,电脑可以正常接收,但电脑发到AVR,AVR接收有误,常是每包的第一个字节接收是对的,其它是错的。

经上查资料发现AVR单片机的内部振荡频率有一个校正寄存器,但生产时下字库不可能每台都去调它啊,

各位有些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确实是由于内部RC没有校正引起的吗?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发送的数据能正常接收?
校正操作可以在烧写芯片前,而且速度很快,参考AVR053(好像是053)

网友B: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校正操作具体怎样?2楼

网友C:
不太可能是频率不准确的问题

依我看多半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波特率配置正确了吗?要证实是不是振荡器频率不准确的问题你可以换一片试试,RC振荡器在芯片出厂前是经过校准的。

网友D:
实时校准呀

这个,atmel 网站上有现成的方案
让 主机发个特定字符, 本来通信协议要起始字符的
比如 0x55, 如果是 MEGA8 将 rxd脚和 tc1 的捕捉脚相连,测定波形时间
跟理论值对比, 修正 osccal

网友C:
回楼上

这里应该只是波特率不正确,校准波特率寄存器值比校准osccal好吧?

网友E:
哈哈~~~这是俺的专利~~~可惜咱们断绝了父子关系了~~~

网友F:
哈哈~~~~这下惨了 ~~~~~~~~~~`

网友E:
哈哈~~~给儿子个链接:探讨内部RC振荡器校准及补偿

只要是想学习,即使混蛋俺也不在乎~~~
相关链接:http://www.qlmcu.com/wz_tw/ReadNews.asp?NewsID=2010

网友G:
大叔的儿子好幸福啊

楼主:
~~老爸是个勤劳的人

网友E:
哈哈~~~俺一直舍不得发表源码,搞的现在找不到了

郁闷之极~~~

楼主:
~~老爸的算法必定倒塌一大群人

网友E:
实际很简单,俺就怕有人说---俺N年前就用了~~~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zuoyou

毫无新意,DALLAS N年前就有DOC 介绍用UART实现1-WIRE

哈哈~~~这种人看个文档及介绍就以为了不起了...俺真服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873198

楼主:
~~这种人其实啥都不懂,放个屁就走了

网友D:
to:楼上

    您这话是啥意思呀?

鄙人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一连串不着边际话!

不该跟你提 "实时校准呀" 的方案?

楼主:
~~晕,不是和你说,俺还应该谢谢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