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6干扰严重

楼主(2008-02-29):
  去年做了一个控制系统,用的是M16。测试时发现整个系统时不时就莫名其妙的就复位,找了几天问题,都没法解决。手头又没有没有示波器,只好从电源部分开始,一点一点的加电容和差模电感及共模电感,无法解决。又检查继电器部分,效果甚微。后想到是不是M16的电源部分抗干扰不良引起?因M16的电源输入部分都加了104的独石电容,认为这里滤波没问题。万般无赖之下加个20uf/10的旦电容试试,居然可以了,系统恢复了正常。所有板加上旦电容后没有再出现复位。

网友A:
一般

开BOD、ckopt选中提高振荡器振幅会有些用,至于电源当然是越稳定越好。

网友B:
不是M16干扰严重

几乎所有的MCU都有此情况。7805这类的稳压芯片输出都要加上大于10UF的电容。

网友C:
俺遇到过5V系统不稳定,后加LDO 5V变为3.3V很可靠

感觉有时和批号有关系,十分地倒塌~~~

网友D:
PCB

看你设计的PCB LAYOUT是否有缺陷.

网友E:
和你的电源电路设计有关系,原理和PCB都不可小试

楼主:
pcb的设计已经是十分小心了

以前使用的M16和M32芯片都没有类似的问题,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可能是hotpower所说和芯片的批号有关。而且这次买的芯片内部都有程序,熔丝位都设置成了外部熔丝。芯片在深圳TLG买的,不会是散新的吧?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堆栈开大一点 如64

网友G:
散新的?

 MCU 也出现散新啦?

听说好多 "散新" 其实是 "翻新", 这说法是否属实?

楼主:
所谓“散新”其实就是拆机件。

网友H(2009-09-22):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钽电容加在哪里了啊?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avr的单片机还很稳定的,我用在交通灯的控制上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J:
~~~十分地倒塌~~~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意思?